联想Y480显卡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3-07-19):
联想Y480进水的机,下部位置进水,硬盘也坏掉了,主板好不容易修好点亮,装机后发现,显卡驱动装不上,使用各种方法都试过了,现象是集显驱动没问题,独显能识别,装好独显驱动后重启在滚动画面就卡住了,BIOS试了好多,都是一样的现象,CPU、内存都换了,显卡也加焊了,按理不是显卡的问题,显卡位置在板子的上部分,离进水位置有一段距离,不可能进到水,今天应客户要求重订了一片回来,新板一装上硬盘就好了,说明以前的独显驱动是好的,将这个好板上的BIOS全部重刷了进水板上,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见下图,这个是完全正常的BIOS 版本,可以看到BIOS和EC均为2.05版本的

下面这个是进水的独显装不上去的BIOS版本,BIOS为2.05,EC却为1.11

我将这两个主板的BIOS完全对调一样,还是一样的现象,说明不再BIOS导致的这个问题,我估计这个问题解决了,可能就好了,他细看了下EC BIOS周边无异常的元件,测了下电压也无异常的地方,怀疑是不是桥有问题了,因为桥就在进水位置上面,但没有充分的理由,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
那就别装独显了

网友:
到官网去下载个驱动吧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装的什么系统?最好装WIN7 系统,在官网下驱动程序

网友:
做显卡塞  显存

网友:
为什么ec的版本不一样呢

网友:
我的480N现在也是装不上驱动,求大神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