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A770 a2+内存供电故障

楼主(2013-07-19):
接到个映泰的板子,不跑码,先看了一下,靠内存插槽下方的场管边上有个电容鼓了,换了,上电试可以跑,以为好了,再上内存试,又不跑,重新通电试了下,又跑码了,还能亮机,点复位重启有时能跑码有时不跑码,跑码时测得内存VREF为0V,两个电压为3.3V,1.9V,不跑码时REF也是0V,3.3V为0V,1.9V也为0V,请教大家,问题最有可能出在哪?

网友:
内存的电源管理芯片ref    应该有个场管连接的,可能拉低了。试试看呗

网友:
今天仔细查了一下,发现我发帖里写的内存供电原来是正常的,我测的是内存的1脚有0.98,内存卡子过2脚是1.9V,238脚是3.3V,应该都是对的,而不正常的是,机器在跑码时CPU供电为1.3V左右,不跑码时供电为1.1V左右,我还特意用示波器试了下两种电压的G极波形,是一样的,我也测了CPU供电芯片的EN脚有5V左右的电压,也是一样的,请问这种问题故障出在哪?如何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