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64内接无显,外接花屏

楼主(2013-07-19):
如题,邮购了个芯片,无良商家啊,上去根本点不亮。
又换回原来的,还是花屏。图片是借用别人的。论坛里有几个遇到同样问题的,都是换显卡,换显存。都没修好。有修好的
给点经验。顺便问下,显存坏了,能造成内接无显,外接还有显示吗?

补充内容 (2013-7-26 21:42):
又换了一个新买的显卡解决了。看来还是原来的显卡芯片坏掉了,谢谢大家

网友:
有的机型显卡出问题,内接不显示,外接显示

网友A:
看这个样子,好像是显卡少电压吧,仔细测下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一下看怎么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样子,好像是显卡少电压吧,仔细测下

哦,我以为能亮就不会缺电压,我去量下

网友:
无良商家真是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我知道,我想知道显存出问题,会不会内接无显,外接有显

会的,我修过一台M5010,内接无显示,外接LOGO竖条花,过LOGO乱码!

网友:
首选显卡问题,看看是不是虚焊,要不就换吧,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我遇到过一次,最后换了板子

网友:
感觉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坏的几率高,显存一般是小花,这个全花了

网友:
量了电压都正常。

网友:
重新植球了,没有好的显卡。没法替换,刚邮购的都点不亮机器。电流都爬不上来。论坛有两个修一摸一样毛病的,他们都换了显卡,显存,也没修好。

网友:
做一下显存!我遇到过!

网友:
我手里偶1464 好板子 400到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这显卡重值球已经不会好了。你邮回来的可能是打磨片。

网友:
前段时间我也遇到一台也是这样   重置了之后用了没几天又坏了    然后直接换的主板    用了不到半个月又出这问题了    现在这机器都没好  头都大了。

网友:
邮购的显卡  重新直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