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65不认声卡求助

楼主(2013-07-19):
一台联想Z465客服拿来说没声音,先从软件做起,装系统,打驱动搞了半天无自己的硬盘弄烂一个,擦!拆机检查,发现声卡位置进水,在心里感概了两句,你TMD进了水还说没有,害老子白干半天!先把进水的位置处理了,声卡芯片换了一个,这个芯片比较少见,ALC259!换了涛声依旧,只有打开图纸慢慢查,供电正常,接下来查时钟BCLK  1.69V应该也是正常的吧!复位RESET#   3.3V正常   其他信号就不知道该怎么查了,知道的兄弟麻烦指点一下,1 ,9,39,46,25,38这几只脚全部正常!

网友:
看4脚 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了,如果低电平那应该没有声音静音了,

网友:
看看输出的两个是否有断线吧

网友A:
有的机器装XP没声音,装WIN7就有了。

网友:
声音跟充电部分难修啊

网友:
四脚是3.3的高电平   那个事静音信号   现在是设备都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机器装XP没声音,装WIN7就有了。

装了的   都换来试了的

网友:
声卡芯片不是一种,好多脚都不一样,有点麻烦

网友:
难道还和装什么系统有关系吗

网友:
声卡输出脚如果没有,会导致不开机,连电流跳变都没有,估计你的不是电路信号问题

网友:
到官网上下个一样型号的声卡驱动吧

网友:
把声卡摘下来量下5.6.8.10.11的对地阻值

网友:
肯定处围还有小东东坏,他细找找发黑腐蚀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两个脚?我对信号不是很熟悉

21.  22.  16.    17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