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北桥一测得 贴片电容 短路 求解!!

楼主(2013-07-19):
诊断卡指示E0   打二极管档 测量 北桥 贴片电容, 有几个贴片电容 一端 对地数值为0(接地端排除)求个思路

网友:
不一定是贴片电容问题,看看相连电路是否有其它零件短路。

网友:
量桥本体电容有没有短路?如果也短路了,那就没救了。(小弟也是初学者,别见笑 。)

网友:
你是说电容的2极电阻都为0吗?那里的电容有一端是接地的啊

网友:
内存供电,桥1.5 1.2这些短了没有,开机桥是否发烫。

网友:
你说的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