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410SU 触发问题

楼主(2013-07-19):
今天接到个方正型号为R410SU的机子,接可调电源待机0.042,按开机键可以触发,但触发后掉到0.001,拔掉电源在重新接上待机扔0.042,怀疑后继可能有短路造成上电保护,拿表量阻值,公共点对地282欧,5V142欧,在量各大电感对地均正常,待机时5v电压为5.2V ,这个应该算正常吧,论坛看到这个机子好像有哪位兄弟修道过这个毛病,EC为IT8502E,暂时没找到一样的所以没动,先来问下,谁修道过这个机子分享下经验,免得走冤枉路

网友:
肯定是有短路引起掉电保护。触发后电流上到多大掉的,楼主要说清一下,然后根据电流大小判断大概哪部分短路

网友:
待机0.04 直接掉到0.001   电流没往上去 ,直接掉下来了 这样能判断哪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