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P35主板自动上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3-07-19):
V星P35主板自动上电维修一例:
接一V星P35主板(型号:MS-7360 V1。0),故障为:自动上电,无显示
先测试下,清空CMOS后上电,故障依旧。自动上电后,测量各大供电(内存,桥,CPU等)均为0V。内存供电都没有出来的话,应该是时序还没有开始。
接着测试自动上电后关机正常与否,经测试自动上电不能关机,这里判断I/O坏的可能性大,此板I/O为:F71882FG,为安全起见,先测量绿线83脚为低,挑起此脚不会上电了。摸IO不会发烫。为进一步确定是不是I/O问题,现在就换IO了。换后不会自动上电了,正常上电后跑码,修复。

网友:
应该算通病吧  换了几块了

网友:
算是一点经验吧。学习了。

网友:
自动上电大部分都是I/O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