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怎么有的机器不能用GHOST装系统啊

楼主(2013-07-19):
我碰到好多机器都不能用GHOST装系统,要用原版光盘才行

网友:
谁知道告诉我答案啊

网友:
忘高手来指点

网友:
我顶起来大家一起来

网友:
因为不是每一个ghost都是真正的ghost。

网友:
这种应该是品牌机,好像是硬盘有隐藏还原分区。

网友:
问题都是描述清楚,我呢建议你进PE里去GHOST看看

网友A:
你的是不是品牌机器啊

网友:
厂家素质问题,

网友:
你的问题不完整,是能GHOST但启动的时候蓝屏吗?很多品牌机都有开启了AHCI,会导致蓝屏,
代码是7B,进CMOS将AHCI改成IDE就行了

网友:
还有很多事驱动的问题,要是这种的话可以ghost系统的时候不要装驱动就行

网友:
首先你要看看你用GHOST能不能装,装了以后的现象,有蓝屏什么的要看看是什么代码,一闪而过有可能是出现了系统类问题,你下一个防蓝屏版的 PE 和一个纯净版的GHOST应该就没问题 了, 我就是这样做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12楼的回答的很详细,赞一个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老机器才这么挑剔吧???

网友A:
win8的机器是不可以的。你说的情况大多是 品牌机器。有的机器就算ghost完成你也无法引导的。

网友B:
好像索尼是这样的,我遇到过一次,后来没办法将U盘做量产了,一次OK

网友:
你刻录光盘安装吧。U盘有时候也不是万能的

网友:
是不是PE系统不是每台电脑都能进的吗?新人求解

网友:
厂家为了保护自己的品牌特色。

网友:
会不会是ghost集成驱动不全,驱动方面的支持问题

网友:
win7版本的好像都能装,不过xp我喜欢用原版的,ghost版据说伤硬盘。

网友:
还有很多事驱动的问题,要是这种的话可以ghost系统纯净版.

网友:
应该是驱动方面的问题吧,主要是磁盘管理器方面的
个人认为
大部分都是可以用GHOST的呀

网友:
做系统都会有机会伤盘片和磁头 下载 删除 蓝屏 死机 断电 都容易伤盘片 造成坏道 GHOST只是一种而已 别担心 别放在心 上

网友C:
学习一下,好像在bios中设置一下ahci,将其改成ide

网友:
我也觉得是硬盘方面的问题

网友:
建议u盘量hdd和cd一rom两种格式方便使用

网友:
固态硬盘,这种问题比较多

网友:
我也碰到过,搞不懂

网友:
这个应该是分区表遭到破坏了!一起我也遇到过,需要重新分区,然后就可以了。当然,需要进入PE用分区软件分区,不要用光盘自带的一键分区什么的。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和Ghost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