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故障

楼主(2013-07-19):
用路由器玩英雄联盟有的路由器玩不了,只能把路由器拔了,拨号才能玩。谁知道解决方法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大家来一起

网友:
用路由器能上网吗,是不是dns或者网关错误

网友:
是不是那些路由器做了端口禁用和策略,把LOL要用的端口屏蔽了?先在主机上ping外网看能否通,如能通则把路由器恢复出产设置试试。

网友:
路由器是不是坏了。。。路由器不稳定。。。。

网友:
顶起来顶起来大家来一起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id=670395#lastpost

网友: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
很多路由里面都有端口屏蔽或者限制的,把这些全部清空,恢复出厂是最好的。就改个密码其它都不用动它。一般不会出现这问题的,肯定是设错了什么才出现这么蛋疼的事情。我自己还遇到自动降网速的...这才烦人.最后是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