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检测卡显示FF或00及维修

楼主(2013-07-19):
开机直接显示FF或00,确实是CPU没有工作,但是CPU损坏的可能性远远低于下列四种原因:

一. ATX电源损坏,缺少供给CPU的某组电压,也会出现FF或00,可以换一个好的电源试一下,如果正常了说明原来的电源损坏,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的20芯插头里面的各组电压与好的电源作比较,肯定会发现毛病;

二. 主板CPU座下的焊点因为长时间的热胀冷缩,会出现脱焊(焊点开裂),也会出现FF或00,尤其是是用老式直立式转接卡的CPU,转接卡的CPU座焊点开裂情况比较多,一般肉眼不容易看出来,要用放大镜。修理方法:用热风枪对焊点均匀加热至焊点熔化;

三. 检查CPU附近的电解电容是否有爆裂,爆裂的电容上下都会鼓起,用肉眼很容易发现,可以用相同规格的电容换上,故障就会排除;

四. CPU附近的功率三极管烧毁,可以用万用表测量这些三极管,一般都表现为击穿(电阻值接近为零),找相同或可以代用的三极管更换即可,搞修理多的朋友一般会从报废主板上拆。

主板显示FF00维修

1. 首先开启电源检查是否有电源,如果没有电源立刻关闭总开关并检查所有零件是否有烧毁的现象,则用电表测量所有电源是否有短路现象。

2. 测量主板上的晶振是否振荡,频率及振幅是否正确。

3. 测量主板上各个电源(包括+3V,+5V,+12V,-12V,-5V,Vcore,VIO,2.5V,1.5V)是否正确。

4. 插上Debug卡 , 检查所有地址 ,数据是否有输出。

5. 若是发现只有地址请检查BIOS 是否有空烧。若BIOS 更换后还是无法工作请检查BIOS 的地址是否有收到。若地址是正确,请检查BIOS CS 是否动作。若BIOS CS 有动作请检查Memory Read 是否动作。

6. 有时BIOS 电源未输入会造成无法工作,所以在检查所有信号前请务必确认该零件之电源都是正确,且电压都是正常;

7. 测量时钟的原因为PC 是序向逻辑的架构,每个Chipset 要沟通必须要有时钟来加以同步,所以若题系统中没有时钟表示Chipset 和CPU,或是Chipset 与Chipset 无法同步更别提数据传输。

8. 电源是所有电路源泉,所以若你收到的不良主板其中有任意一个电源未输入,必须设法先让所有电源有输出到主板中,在你解决了电源问题之后往往原本的问题也许就跟着迎刃而解。

9. BIOS在主板中扮演重要角色, BIOS 中所存的数据就是一些程序及数据的组合,它提供系统在开机前的一些基本测试的过程及基本Chipset 初始化的动作。系统在启动之前的第一笔数据EA 5B E0 00 F0 其实一条长程跳跃指令(JMP F000:E05B,当然这是For Award BIOS 来讲),若是其它的BIOS 也许在地址上是有点差异的,但基本上第一个BIOS 由BIOS 送出一定是”EA”,BIOS 在系统上也是内存的一部分。所以在BIOS 读不到数据时你必须检查所有接到BIOS 的地址和数据是否有断线或短路的现像?另外一些控制讯号也要检查,因为若控制讯号无法发出,即使地址正确,BIOS 也不会把数据放在数据总线上。所以若你发现一连串的数据都是一样的00或FF 请注意也许就是控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