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菜鸟一只,诊断卡复位灯亮的比较弱,说明还是无复位吗

楼主(2013-07-19):
本人菜鸟一只,MS-7267的945一块板子,把我给弄晕了,我把内存供电1.8v    桥1.5v  和一路1.05v   总线供电1.2v    cpu供电1.3和各路复位修出来,按照inter的时序最后一步是cpurst# 1.2v,然后就是不亮机,bios刷过一个,诊断卡00 FF!我想自己焊的MS-7GV星的专用芯片空焊也有可能

网友:
寻址不成功  对地 FSB 值看看 也许;楼上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坏了,呵呵

桥都可以收到2个PG信号的,最后PLTST和PCIST也查到的,毕竟cpurst出来了

网友B:
以上你检修的都对,各种AD线的阻值打了吗,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上你检修的都对,各种AD线的阻值打了吗,是否在正常范围内。

没打啊,修到这样对新手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