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放电故障

楼主(2013-07-19):
接电源适配器才能开机,使用一切正常,拔掉电源,直接就断电了。而且在系统下查看电池电量有97%
,换了一块电池也是一样,于是测量电池各引脚,发现,1,2脚有12V,3,4,脚有3.3V,5脚没有,其它都是接地,3,4脚是应该检测电池电量,5脚是BAT+ IN,另外测量公共点有12V,硬盘灯亮,APS灯红色,就是屏不显示

网友:
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
看你的帖子是不放电还是用电池能开机不显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