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75白屏

楼主(2013-07-19):
联想z475白屏  屏换了   显卡做过   求大侠帮助解决  !!!

网友:
   屏换过  显卡做过 都没有用

网友:
外显怎么样 屏线有没问题

网友:
测信号啊,lvds

网友A:
屏接口供电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接口供电查了吗

是差3.3v    新手  很多都不懂

网友B:
屏供电有吗,有的话估计屏线坏了,没有就要查显卡那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有吗,有的话估计屏线坏了,没有就要查显卡那边了

有图纸嘛 没有图纸不太好查  !!!

网友B:
供电都是有电容流波的,看一下接口旁边的电容电压多少都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供电都是有电容流波的,看一下接口旁边的电容电压多少都是

电容容量多少为正常     提示一下  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容量多少为正常     提示一下  新手

电压 多少为正常!!

网友:
一般外接有显内接白屏是缺屏供电

网友:
查屏供电,lcdvcc,3.3v。

网友:
有2个一般,一个公共端电压,一个3,3伏是平供电。。看3。3V有嘛

网友:
要是有3.3V应该测一下屏线的好坏,测通断就可以,在看一下接口是否接触良好,用示波器打一下接口的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