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 把照片放到桌面 删了想恢复

楼主(2013-07-20):
客户 把照片放到桌面 删了想恢复,用顶尖恢复软件 怎么都恢复不出来, 我想知道我这还有希望吗
桌面

网友:
顶尖恢复软件是什么软件?
既然自己想了办法,还是搞不定,可以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试试。

网友:
是怎么删除的?直接还是回收站?删除后是否有没有进行别的操作,要考虑是否形成二次覆盖!

网友:
什么信息 都没有提供,只是说顶级 数据恢复软件。
数据恢复也跟人生病差不多,生什么病吃什么药,没有最好的药,只有最合适的药。
同意楼主:
5.0
︶ ̄微笑╮转身
同意楼主:

网友:
桌面应该在C盘 不过也会GHOST的系统桌面就在D盘,,你要搞清数据在哪才修复呀 还有罗工说的对 没有什么顶尖的软件 只有技术好的人

网友(2013-08-19):
什么顶尖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