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示波器旋钮介绍

楼主(2013-07-20):
示波器使用方法简介
1 荧光屏
  荧光屏是示波管的显示部分。屏上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各有多条刻度线,指示出信号波形的电压和时间之间的关系。根据被测信号在屏幕上占的格数乘以适当的比例常数(VDIVTIMEDIV)能得出电压值与时间值。
2 示波管和电源系统
  1)电源(Power)-示波器主电源开关。当此开关按下时,电源指示灯亮,表示电源接通。
  2)辉度(Intensity)-旋转此旋钮能改变光点和扫描线的亮度。观察低频信号时可小些,高频信号时大些。一般不应太亮,以保护荧光屏。
  3)聚焦(Focus)-聚焦旋钮调节电子束截面大小,将扫描线聚焦成最清晰状态。
  4)标尺亮度(Illuminance)-此旋钮调节荧光屏后面的照明灯亮度。正常室内光线下,照明灯暗一些好。室内光线不足的环境中,可适当调亮照明灯。

3 垂直偏转因数和水平偏转因数

1)垂直偏转因数选择(VOLTSDIV)和微调
  在单位输入信号作用下,光点在屏幕上偏移的距离称为偏移灵敏度,这一定义对X轴和Y轴都适用。灵敏度的倒数称为偏转因数。垂直灵敏度的单位是为cm/VcmmV或者DIVmVDIVV,垂直偏转因数的单位是VcmmVcm或者VDIVmVDIV
  踪示波器中每个通道各有一个垂直偏转因数选择波段开关。每个波段开关上往往还有一个小旋钮,微调每档垂直偏转因数。将它沿顺时针方向旋到底,处于“校准”位置,此时垂直偏转因数值与波段开关所指示的值一致。逆时针旋转此旋钮,能够微调垂直偏转因数。垂直偏转因数微调后,会造成与波段开关的指示值不一致,这点应引起注意。许多示波器具有垂直扩展功能,当微调旋钮被拉出时,垂直灵敏度扩大若干倍(偏转因数缩小若干倍)
2)时基选择(TIMEDIV)和微调
  时基选择和微调的使用方法与垂直偏转因数选择和微调类似。时基选择也通过一个波段开关实现,按125方式把时基分为若干档。波段开关的指示值代表光点在水平方向移动一个格的时间值。例如在1μSDIV档,光点在屏上移动一格代表时间值1μS
  “微调”旋钮用于时基校准和微调。沿顺时针方向旋到底处于校准位置时,屏幕上显示的时基值与波段开关所示的标称值一致。逆时针旋转旋钮,则对时基微调。TDS实验台上有10MHz1MHz500kHz100kHz的时钟信号,由石英晶体振荡器和分频器产生,准确度很高,可用来校准示波器的时基。示波器的标准信号源CAL,专门用于校准示波器的时基和垂直偏转因数。示波器前面板上的位移(Position)旋钮调节信号波形在荧光屏上的位置。

4 输入通道和输入耦合选择
1)输入通道选择-输入通道至少有三种选择方式:通道1(CH1)、通道2(CH2)、双通道(DUAL)
  (1CH1:通道1单独显示;
  (2CH2:通道2单独显示;
  (3ALT:两通道交替显示;
  (4CHOP:两通道断续显示,用于扫描速度较慢时双踪显示;
  (5ADD:两通道的信号叠加。维修中以选择通道1或通道2为多。
2)输入耦合方式输入耦合方式-交流(AC)、地(GND)、直流(DC)
5 触发
  1)触发源(Source)选择-要使屏幕上显示稳定的波形,则需将被测信号本身或者与被测信号有一定时间关系的触发信号加到触发电路。触发源选择确定触发信号由何处供给。通常有三种触发源:内触发(INT)、电源触发(LINE)、外触发EXT)
  2)触发耦合(Coupling)方式选择-触发信号到触发电路的耦合方式有多种,目的是为了触发信号的稳定、可靠。这里介绍常用的几种:AC耦合又称电容耦合,直流耦合(DC)不隔断触发信号的直流分量等。
  3)触发电平(Level)和触发极性(Slope)-触发电平调节又叫同步调节,它使得扫描与被测信号同步。电平调节旋钮调节触发信号的触发电平。一旦触发信号超过由旋钮设定的触发电平时,扫描即被触发。顺时针旋转旋钮,触发电平上升;逆时针旋转旋钮,触发电平下降。
  4)示波器通常有四种触发方式:
   (1)常态(NORM):无信号时,屏幕上无显示;有信号时,与电平控制配合显示稳定波形;
   (2)自动(AUTO):无信号时,屏幕上显示光迹;有信号时与电平控制配合显示稳定的波形;
   (3)电视场(TV):用于显示电视场信号;
   (4)峰值自动(P-P AUTO):无信号时,屏幕上显示光迹;有信号时,无需调节电平即能获得稳定波形显示。该方式只有部分示波器(例如CALTEK卡尔泰克CA8000系列示波器)中采用。

6 扫描方式(SweepMode)

网友:
  扫描有自动(Auto)、常态(Norm)和单次(Single)三种扫描方式。
示波器使用方法-测量方法
1)幅度和频率的测量方法(以测试示波器的校准信号为例)
  (1)将示波器探头插入通道1插孔,并将探头上的衰减置于"1"档;
  (2)将通道选择置于CH1,耦合方式置于DC档;
  (3)将探头探针插入校准信号源小孔内,此时示波器屏幕出现光迹;
  (4)调节垂直旋钮和水平旋钮,使屏幕显示的波形图稳定,并将垂直微调和水平微调置于校准位置;
  (5)读出波形图在垂直方向所占格数,乘以垂直衰减旋钮的指示数值,得到校准信号的幅度;
  (6)读出波形每个周期在水平方向所占格数,乘以水平扫描旋钮的指示数值,得到校准信号的周期(周期的倒数为频率);
  (7)一般校准信号的频率为1kHz,幅度为0.5V,用以校准示波器内部扫描振荡器频率,如果不正常,应调节示波器(内部)相应电位器,直至相符为止。

网友:
怎么没有人回复呢
?  自己顶一个 !!!

网友:
你这个示波器多少钱,我怎么没有查到啊

网友:
哪个示波器  是我发在网上图片的那个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