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奇怪现象外接正常,内接白屏换了屏变成6分屏

楼主(2013-07-20):
换过屏,换过屏线,换过显卡,丛植过显存,刷过BIOS,没有短线的迹象,希望哪位高手给个招吧

网友:
多换几个屏试试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把原屏上的码片换过来就可以了

赞同

网友:
是不是BIOS还有问题啊

网友:
解决了没。。期待结果

网友:
换的屏型号 得比配  看看你换的屏分辨率一样不

网友:
查下显卡供电有没有正常      供电不正常也后会花屏

网友:
貌似跟码片有关,多换个屏试试

网友:
应该是码片的问题,把坏屏上面的码片对调一下看看

网友:
换了马片就可以了,因为显卡,显存,屏,屏线都换了只能是屏上的马片了

网友:
先找个机器试试原屏看看好不好,好的话只能考虑显卡问题了

网友:
LZ解决没??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换码片。有没有结果啊。。回复一下啊。

网友:
应该是码片的问题,很少有人注意到

网友:
换人保证好,还是显卡的问题,重新假焊一下

网友:
还是显卡部分问题

网友:
码片问题,DELL就是这样的。

网友:
好像联想的机器不要换码片吧,感觉问题还是在主板。

网友:
这个确实你想到的斗争整完了,一些接口是否有接触不好的呢?屏型号是原型号的吗?

网友:
屏上代码不一样

网友:
觉得还是显卡或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