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等老师傅 解决电源各路没有电压输出问题

楼主(2013-07-20):
之前电源给雷击坏了后 换了辅助电源场效管 好之  后各路没有电压输出 测试大电容有100多V电压  和4脚的芯片 都有电压输出 证明辅助电源修好了 请看图   但是到了20脚电源芯片就没有5V电压 是不是 电源芯片坏了   新手 小小白 没办法 基础知识 没有学过呢   求老师傅 解答下  谢谢了

网友:
大电容只有100V那就要看你的桥堆是否正常

网友:
电源芯片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几个大电容?100多V?

网友A:
情况不明!不好判断

网友(点评):
情况不明!不好判断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0540-1-1.html

网友:
你用的是110V吗??  110V电压整流完了还是155V电压呢

网友B:
你说清楚,到底是有辅助5V了还是没有?然后大电容电压应该在150V左右,你那很长的芯片型号?应该是开PWM脉冲芯片!测量一下这芯片的供电正不 正大光明常,开启后有没有输出PWM信号,然后就是后前面查,一直查到高压端大推动管的B极,有时不启动好多都是大开关管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清楚,到底是有辅助5V了还是没有?然后大电容电压应该在150V左右,你那很长的芯片型号?应该是开PWM脉冲 ...

没有辅助5V 大电容电压在150之间  芯片供电怎么测试的  谢谢

网友(点评):
去查下该芯片的PDF资料,哪脚是该芯片的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情况不明!不好判断

先给我解决 没有辅助5V电压输出  谢谢了

网友D:
说到底.副电源还是没有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到底.副电源还是没有弄好

大电源有电压啊  我测试过周边的电阻 全部正常  你觉得会坏哪里呢   变压器 会不会坏的呢 ?怎么测试变压器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辅助5V 大电容电压在150之间  芯片供电怎么测试的  谢谢

`芯片什么型号,你要查PDF文档,在百度搜一下
,然后你先量量高压端的两只主推动管,一般情况那两只管很容易烧坏的,我修电源一般都是从容易坏的地方开测,不然修理顺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到底.副电源还是没有弄好

大电容有电压啊  我测试过周边的电阻 全部正常  你觉得会坏哪里呢   变压器 会不会坏的呢 ?怎么测试变压器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清楚,到底是有辅助5V了还是没有?然后大电容电压应该在150V左右,你那很长的芯片型号?应该是开PWM脉冲 ...

想求助一个问题,长城P4350 电源  关机第二天就坏了, 紫线 没有电压 绿线 没有电压, 13007  2个是好的,C3866 也是好的~~~从哪里修??

网友:
先修辅助5V,看看辅助5V那边的开关管有没坏,还有小的三极管,极周边元个,基极启动电阻等

网友:
雷击过故障隐患比较大。损坏的原件也比较多。如果对ATX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不了解的话,维修好是有点难度。

网友E:
没5V,查看变压器变压是否正常! 没300V查整流桥堆,8脚的电源管理IC,PWM脉宽控制器!

网友:
辅助5V没有查辅助电路。

网友:
感觉电源比较难修,对修电源有点阴影

网友:
电源难修,又危险,何况是雷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5V,查看变压器变压是否正常! 没300V查整流桥堆,8脚的电源管理IC,PWM脉宽控制器!

变压器没有5v输出  是不是不 正常呢 还有整流桥堆是哪一个呢

网友:
测下芯片的工做条件、

网友:
5V和12V是变压器分压出来的!没5v查变压器,桥堆在大电容前面的一个元器件

网友:
刚好修了个一样样的  也是雷打坏的  芯片也是SG6105 辅助5V和12V正常 功率管没坏 结果换SG6150好了

网友:
把IC更换了,看看行了没,这电源的IC内部有电路保护的,还不行再回头看看5vsb 电路中的回路是否有问题,主要是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