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2n68-am se 按开关跑00然后几秒内自动断电

楼主(2013-07-20):
m2n68-am se 按开关跑00然后几秒内自动断电,
装上CPU诊断卡,测量CPU供电下管D级有1.5V电压,但是CPU不发热。
桥,内存各大供电,时钟,SB3.3都正常。
并且复位手动,正常。点开关后连续点击复位不会断电。不点复位过几秒就自动断电。
不插CPU供电4针。不断电。
判断估计是CPU供电问题,但这种问题怎么维修啊,求高手给思路

网友:
CPU供电查,芯片那边要注意

网友:
亲!是单桥的吧!恭喜你上BGA把!

网友:
4P主要是CPU供电吧?换个U试试看。不行查CPU供电 上假负载!

网友:
BIOS,试一下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9097-1-1.html  这个现象貌似多啊。。跟我一样啊楼主。。

网友:
上BGA加焊吧,昨天刚修好一片,一样的板子,一样的故障。。。

网友:
BGA已经加焊过了,还是老样子,很郁闷,

网友:
赞同上楼的说法,这个板就是要加悍 这个板也修多了就明白了 谢谢

网友:
查12V供电吧·

网友:
上BUG,NV的板

网友:
这个块直接上BGA就好啦,这个块是通病来的,是单桥的蕊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