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线5vsb电压低

楼主(2013-07-20):
不能开机一个老电源,看看是全汉的,拆开练练手。查ATX 300伏正常,紫线电压2.25伏,点稳压二极管一头也是2.25伏,拿下稳压二极管,再测有5伏了,可好景不长,没过两秒钟,砰砰砰三下,保险管,22uf 35v 电容炸了,待机三极管也挂了,旁边一个小三极管也炸了。

网友:
待机5V失控电压过高击穿了原来的稳压二极管,所以紫线电压被拉低,而楼主拆下稳压管后,电压上升就开始放炮仗了。有故障的电源通常要串接灯泡才通电,这样可减少元件放炮。辅助电路的元件大部分可以更换了

网友:
一般情况是电容异常引起 。

网友:
查待机管s脚的1.6欧姆开路,找了个1.5的换上,待机管、小的三极管换掉,22uf 35伏找不到,换了个47uf 50v,接上稳压二极管,窜上灯泡,5vsb是来了,可7500冒烟了,好烫。测12脚只有8.5伏。断开7500,12脚那路有21伏,换7500搞定。

网友:
查看SB回路中的确4148光偶器,431稳压器及周围的电阻阻值变了没,通常是431稳压器及周围的电阻有问题

网友:
看来学维修的真的好多啊,431跟5822上查查,这应该是个简单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