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等老师傅解决没有5vsb电压输出

楼主(2013-07-20):
电源之前给雷击坏了  换了效场管和周边的电阻后 发现没有5vsb电压输出 求解  大电容有150多V电压  应该是坏哪里了呢

网友:
那就检查辅助电源呗。

网友:
下列资料供参考(转载)

网友:
换铺助电路上的1815试试

网友:
炸机:整流--辅助管及旁边的电阻---光偶器---5VSB回路中的电容。我觉得是你电阻没有换干净,

网友A:
仔细检查辅助大小三极管,及周边的电阻二极管,启动电阻,后级二极管也要检查,上次我就遇到一个击穿的,如果检查完了都是好的,那就变压器挂了,我也遇到过一长城电源炸机后变压器坏了不出辅助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辅助大小三极管,及周边的电阻二极管,启动电阻,后级二极管也要检查,上次我就遇到一个击穿的,如 ...

红圈哪里电压很低  没有5V电压输出  是不是这里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