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50集显通电风扇自动转,电流0.1A,不触发

楼主(2013-07-20):
        如题,,机子按开关无反应,有谁遇到过,有图纸

网友:
这样写就能找到答案?好吧我修过,一个贴片电容坏了

网友A:
呵呵是的你也没有仔细去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是的你也没有仔细去检查一下

查过的,,先拆了温控,风扇是不转了但待机还有点不对,还是不触发,,一时没头绪才发的贴子,现在我修好了,,一三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