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颜色异常 好像是对比度过高

楼主(2013-07-20):
用着用着就成这样了,调颜色对比度也没用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感觉好像屏线松了  或者里面有干扰  拆开排除下

网友:
使用了多长时间了,先排除一下信号传输,是led的还是lcd的

网友:
康佳的啊,看着像是LCD的

网友:
先恢复默认,再看屏线是不是松了,再就是驱动板了。我有台屏偏白就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楼主这是对比度过高吗?明显颜色偏红啊!

网友:
我等看看大神怎么说。。

网友:
很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背光问题亮度不够造成.可能是灯管老化或接头掉焊了

网友:
菜单正常不?

网友:
逻辑板的问题!换伽马处理芯片。

网友(2013-08-19):
可能是逻辑板坏了,最爱坏的是as15-g,看是不是,是这个就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