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的1.8寸CE接口硬盘电路板型号怎么看

楼主(2013-07-20):
联想笔记本的1.8寸CE接口硬盘电路板型号怎么看。
客户硬盘不上电,想订购电路板,不知道在淘宝里用哪个型号搜索。

网友:
MK1214GAH CE 1.8寸 120G 硬盘淘宝上有

网友:
要数据需订电路板,不是买盘

网友:
东芝的硬盘不好修换板应该也不行哦!没有BIOS的资料有也写不进程序!最终还是认不到盘!建议在板上量量看有没有元件损坏短路吧!

网友:
一般是烧保险
如果,要买板的话,把第二张图上标签纸的信息,和第三张图上,印在板上的条码,提供给卖板的老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