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饼哥的图做了个显卡供电,竟然修好了3张卡。

楼主(2013-07-20):
    看到饼哥的显卡供电简易装置,我就自己动手做了个,用热风枪还真的不好拆PCI 1X 最后拆坏了几个,无奈之下,直接剪板了,没想到效果杠杠的,供电都自己连接好脚位了,接好后,用热熔胶固定,接个带开关的电源,马上就开工。5块显卡慢慢修。3块显卡测出来场馆竟然无电压,测供电芯片,直接代换,OK 搞好了3块板子,呵呵真的像蛮多人说的,显卡问题,大部分是供电问题,还有一块测出来也是供电芯片有问题,但是手上没有这个芯片,只能放一边了,还有2个卡是花屏,有一张卡是开机就大花,还有一个卡是小花,慢慢搞了,应该不是供电问题了,小花的看了下,三星的显存,估计只能换。手头没有,扔一边先!

  感觉这个显卡供电装置太实用了,非常感谢!

网友(点评):
我手上有一些GTX480 死活花屏,换过核心,换过显存,有法子能解吗HD4870X2 共电死活修不出来,你能修吗

网友:
上个图参考一下

网友:
楼主是怎么样的宝贝呀,让大伙见识下吧

网友:
小花的用软件测下看是哪个区的显存有问题,用风枪吹下,我就这样修好了块。

网友:
别光说没图啊~ 让大家参考下哦

网友A:
估计是一个电源IC ,两个场管供电的一个外置电路板,夹上显卡供电,用来测试显卡供电的装置。。。楼主晒晒图才行啊

网友:
楼主说的 好像是显卡供电线

网友:
月饼的显卡供电线 传送门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425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一个电源IC ,两个场管供电的一个外置电路板,夹上显卡供电,用来测试显卡供电的装置。。。楼主晒晒图 ...

很简单的啊,就是用PCI 1X的接口,接上12V  3V 和地线  因为PCI E 和PCI 1X的供电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可是绝对实用的东西呀。

网友:
谢谢分享。。。。。。顶楼主哈哈

Rngon -4 严禁灌水

网友:
上各图啊。。。。。

网友(2013-08-19):
还真是好东西,不必在主办上测试了

网友:
楼主这样光调起大伙的好奇心,又不上传图片。

网友:
其实没多大用 还是在板测 今天倒霉  一个核心供电反复烧上管 换了NX2114后[尼玛这东西真难找]  供电有了

居然花屏

尼玛能不能不这么坑爹  修好供电还花屏~

就2个显存 加热无果

加热核心 还是花 尼玛...

只能换显存了 ╮( ̄▽ ̄")╭ 丢一边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