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dell 1450 自动触发0.03 有图

楼主(2013-07-20):
进水DELL 1450 板号 DV14 HR MB

EC 和PU4601处发霉,清洗完,测没有明显短路,接电流表,自动触发到0.03

查EC供电,VCC有,VDD 0V,再查3D3V S0

U3602 D极有3.3V,G极0,5VS5也有5V,R3604第二脚有15V,测几个电阻R3607 3605 3604 3606 阻值都正常,
Q3602 G极也有3V,3D3V SO 和5V SO都不出,想替换Q3602,可是找不到这个管子,于是把U3601和U3602的DS极短接,
再上电,电流能上到0.18,还有U3606死活没找到在哪里,不知道该怎么搞了,PM_SLP_S3#信号为0V,是HM67发出的,

再看时序图,测PM_PWRBTN#有发出,PM_RSMRST#来自EC20脚,测0V,想着EC VDD都没有,些信号应该是发不出的吧

现在不知道该搞哪里了,高手出来指点一下,图纸传不上来,论坛里也有的

网友:
VDD后面才有,先不要管这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依兄弟之见现在应该搞什么啊,EC20脚没有输出RSMRST#_KBC,是不是该换个EC试下呢

EC的条件呀,供电,时钟,复位,还有一个休眠信号, 为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条件呀,供电,时钟,复位,还有一个休眠信号, 为高电平,

还要读BIOS,晶振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