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声卡驱动,有杂音。

楼主(2013-07-20):
今天奇怪了,一台戴尔620的机器,有杂音,我到手先装系统试了下,不行,然后把声卡驱动卸载了,从官网下载,还是有杂音,插耳机也有杂音,就是硬件的事情了,显卡功放和耳机的四个电容换了,声卡芯片也换了,还是老样子,不知道从哪下手。。。。求大师指点

网友A:
电源换 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换 了吗

什么电源?指的是哪个?

网友B:
你看一下是不是没装好 ,喇叭的线有螺丝连到了,这种情况肯定有杂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是不是没装好 ,喇叭的线有螺丝连到了,这种情况肯定有杂音

同意楼主,t4的机器经常有这种情况,喇叭的线有螺丝连到了。

网友:
接口旁边没有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