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风扇转但是无信号输出怎么回事?求解

楼主(2013-07-20):
我的台式机显卡风扇转但是物信号输出,接集成显卡就有输出。我以为显卡坏了但是我换台机插那显卡就有输出,这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PCI-E插槽坏了???

网友:
感觉楼主好象没把问题说清楚哦,继续等待

网友:
看是不是电源带不起负载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A:
换电源试试  可能

网友B:
电源功率不够 或者插槽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功率不够 或者插槽问题

电源不够那是不可能的啊 ,我以前还用的  ,我配电脑的时候都配大了100W了,插槽坏了我到没想过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电源试试  可能

电源没问题

网友:
可能是显卡安装位置不好吧,偏左或偏右试试

网友:
显卡重新插拔下试试看。

网友:
出现这样的问题最先应该检查的是你所有线接触问题,要是没有问题的话那就要看看PCI插口和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2017-02-08):
看下显卡的金手指

网友:
现这样的问题最先应该检查的是你所有线接触问题,要是没有问题的话那就要看看PCI插口和板子的问题了

网友:
电源 显卡金手指 主板 就这几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