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 长城ATX-350P4 R31 电阻值

楼主(2013-07-20):
             昨晚关机 今天就坏的长城电源    紫线 电压 偏低 只有1.5 而已, 发现一 电阻 R31被腐蚀 先不管 是不是和 紫线有关,反正 电源吱吱的响~~但是找不不知道电阻  ??求助

网友:
副电源中除了紫线5伏外,还应有一个8伏以上的电源给主电源芯片供电,如果你紫电5伏都低了,说明给主电源的8伏也会低,不能够启动主电源,因而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然后修 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后修 哪里了??

修副电源啊

网友:
同意楼上  修复电源

网友:
你说的刚好遇到过,是3.3K,刚好在5VSB那颗电容下面,被胶盖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