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屏电压改法

楼主(2013-07-20):
我有快 led屏  供电芯片坏了   就从别的板子上剪下高压处  想改下电路  我又不是太懂   本人改了LED.PWR    BL.ON   LED.PWM   GND  但还是不行  那位师傅会啊   请教下

网友:
我也想学谁会请教一下

网友:
那你自己先学LCD吧

网友:
记得论坛里有人发过相关的贴 子。你可以找找试试。 我只修过一个换了苡片好了。

网友:
的看看屏一样不?屏上的LED灯条的事一样的才行,  要不电压不一样。吧灯条就烧了。
碰到的  12--68v都有。  你的看看2个一样在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