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色显示器F226B显示三分之1 花屏

楼主(2013-07-20):
拆开屏排线板,目测没明显故障

网友:
看样子可能是液晶排线问题了,救的机会不大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维修起来难度大

网友:
这个屏基本上报废了   应该是侧边的软排线坏了    你看下侧边是不是有和上边一样的软排线啊
我以前遇到过一个

网友:
屏的关系大

网友:
屏电路板上有组电压VGLS不对所致。

网友:
100%屏坏了
没得修

网友:
这屏已经坏了,,,

网友:
既然有一部分显示正常,可以对照屏上的电路,测一下正常部分的电压和不正常部分的电压,也可以打一软排线的阻值,我也没修过屏,只是提供个思路

网友:
排线没问题就检查一下行列板块!

网友:
我以前修屏试过这种故障 。 屏水平方向是3个模块完成的。把掉水平方向的排线就出现这种图像。屏水平模块坏了。一般是修不好的。除非有热压设备换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