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指点一下。。

楼主(2013-07-20):
开机键盘用不了,画面重复检测软驱,光驱,USB等。。。是什么原因引起,请高手指点。。

网友:
BIOS坏了,刷吧
英文翻译如下,
如果想要从USB设备(U盘)恢复,请移除光盘和软盘。
BIOS校验出错,正在开始恢复BIOS。。。。
检测软盘。。。
未发现软盘
检测光盘。。。
未发现光盘
检测USB设备。。。

翻译正确,但最好不要用“检测软盘”,毕竟检测的是设备,最好用“检测软驱”。

网友:
更換內存一般可解決

网友:
这个是技嘉的板子吗

网友:
三楼说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我见过的板子是华硕的,内存坏导致的报BIOS出错

网友:
刷一下BIOS,我看你这个像是技嘉的主板

网友:
华硕AMD碰到一例,换CPU解决.

网友A:
看样子BIOS损坏了吧.这时候键盘鼠标都不管用的哈.用编程器写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BIOS损坏了吧.这时候键盘鼠标都不管用的哈.用编程器写一下吧

把电源拔掉  给电池放电就好了  我也有一个是这毛病

网友:
刷BIOS吧。应该能好。

网友:
故障已解决,是内存坏引起了。。更换即可。。

网友:
才没有几天我也和你一样·就是内存问题····

网友:
内存,BIOS.是主因!

网友:
换内存试试,不行再刷BIOS.

网友:
内存问题也不能排除哦.我遇到过内存引起的现象和你的一样.本身BIOS损坏也一样.只是事到如今还不会写.慢慢来.还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