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90S ON/OFF信号

楼主(2013-07-20):
接修一台AOC 990S,无高压开启信号,PCB板上也无标识;请教哪条线是ON/OFF:
上面是接电源板的。
下面是接开关板的。

网友:
你看高压板上面的线的走向,其中肯定有两根细线的,一般开启新号接的是个三极管,你自己慢慢找找,找到其中两根细线的其中一根是开启,另外一个是亮度调节。

网友:
二楼说的对,楼主细心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显示器开关机有变化的那根就是

网友:
......实在找不出  找屏供电  只不过开机瞬间花屏一下

网友:
二楼正解,找到那两根线后,就可以接上测试了,不要担心接错了,错了不亮但不能烧

网友:
现在是驱动板不能发出ON驱动高压。刷了MCU也是一样。

网友:
今天就遇到一台这样的显示器 换高压板后 开关线必须接到驱动板上才行 不接亮度调节线屏幕死亮

网友:
上面电源板的那个   紫色那条  倒数第三个。,跑线路呗,一般会经过一个三极管,控制级一般是有图像处理芯片发出

网友(2014-07-22):
今天修到这机子了,这机子不好改高压条,原因是关机状态下有3V的ON/OFF电压,开机了反而没输出电压,关机时,屏电压5V也是存在的,不知道怎么接着机子的启动电压,望高手指教。

网友:
我也修到这台机子   郁闷死了。。。楼主有好办法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