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12wb修复一例

楼主(2013-07-20):
故障是显示器上电源,电源灯黄色,屏无任何反应,按电源键无反应。开壳上电测驱动板,ZCPk没有1.8v输出,拆下个1117 1.8备用,,上风枪几秒钟吹下ZCP准备换上1117。且慢!看着ZCP头位置整齐光滑的焊锡表面,冒出个想法:是不是虚焊?为了证实这个想法,先把ZCP焊回去试试,不行再改1117,用风枪再把ZCP吹上去,上板接上电源1.8v果然出来了,原来ZCP没坏,是虚焊所致,。显示器装好,接主机一切正常,此机修复。见图

此机电源板换过,原机的从音频小板烧起,稀里哗啦的,屏上的8761E也换过

ZCPk没有1.8v输出

吹下ZCP留下的整齐光滑的痕迹

恢复正常了

准备好的1117没用上

网友:
学习了,漂亮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
学习了,就是希望大家共享这样的文章~经验共享,谢谢了~

网友:
看来以后不小心还容易被这种问题误导

网友:
是蛮多这种情况的,明基,戴尔…

网友:
说的通俗点。ZCPk是啥呀! 呀没个截图! 给圈圈。 给个提示!  一等人看看就会,二等人教教就会,三等人打死也不会。我是那种介于二和三之间的人!

网友:
是我疏忽了。ZCPk和1117大小形状基本一样,有1117的图片,驱动板上一共三个这个形状的原件,点一下图片放大不难找到的。

网友(点评):
水贴呀,改下吧,要扣分的

网友:
朋友 我真没有见过 这还会有虚焊的, 这个是通病 这个管子 你加热下 保证可以显示正常,冷机状态开机现原形了

网友:
ZCP用1117可以代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