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飞刃P43不加电问题

楼主(2013-07-20):
这几天经常下雨,同行送修了4片盈通飞刃P43的板子,都是触晶振加电,按照饼哥教的,换了谐振电容,晶振无果,然后加焊南桥,好了,等同行来取,过了一宿,同行第二天来取的时候,想着再给他点一下看看来着,谁知道有那样了,直接上BGA加焊南桥,好了,心想再过一宿试试吧,第三天又回到以前的问题了,愁啊,心想那一片板子开刀,换南桥吧。。。找了一圈找到个一样的板子,只有这个板子有 82801JIB      不敢换,怕徒劳。。。想问下,这个板子有没有高手遇见过这样的问题,修好了没啊!

网友:
好,不错,要的就是这个

网友A:
我遇到过一回,处理的方法是在原来晶振的位置再并上一个晶振解决了问题。

我也见人这样做过

网友:
直接换吧  昂达p43 也是这样问题 网吧的   我有几片    换南桥解决

网友:
intel 芯片组的南桥最容易损坏,故障要么是不开机,按开关机很多次才可以开机;要么是一旦保存bios就不亮机,清空才亮。。。。。。。intel并非想象的那么好。

网友:
我遇到过一回,处理的方法是在原来晶振的位置再并上一个晶振解决了问题。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70628-1-1.html      要改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一回,处理的方法是在原来晶振的位置再并上一个晶振解决了问题。

这个方法刚试过。。。。不行     准备换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