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

楼主(2013-07-20):
怎么改电源板

网友:
找 供电 接地 控制即可

网友:
你说的太不明白了。

网友:
电源板怎么改呀 说清楚

网友:
我百度过好像是12         sw5v控制3.3v接调节亮度   我接了一次但是接完就亮一下就灭然后就在亮、我也第一次弄

网友:
我说的是接高压条呵呵、

网友:
没描素清楚!!!!!!!!!

网友:
改高压吧。不懂还是找人修吧,接错烧坏更多。呵呵。

网友:
我等看看大神怎么说。。

网友:
供电 地 控制找到就好改.

网友:
供电 开关 亮度控制就这三个,四根线

网友:
供电电压一般显示器12V,笔记本5V,也可能是别的,这个要确认好,搞不清楚就别搞了,不然................

网友:
搞不清不要乱搞,后果。。。。。。。。。

网友:
改电源板一般 主要看输出供电多少  如何安装电源板  要保证电源板安装牢固可靠 功率合适

网友:
控制接在什么地方怎么找   小弟是个初学者  懂不不多

网友(2013-08-26):
一次没有弄过的,暂时学学再弄

网友(2013-09-25):
你先学习这两个
第一个:先看驱动板的供电,供电一般是5V,有的是5V加12V的。第二个:接好电源后,通电测量高压的开关电压方式一般有信号的时候是5V或3.3V,有的时候正好相反。

网友:
那是改高压板,电源板坏了直接定新的换上,简单方便

网友:
客气点说话没学过吗?

网友:
改独立的还是二合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