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244 v1.0 /K9V V2.0主板 有复位 不跑玛 都有供电。求助求助!

楼主(2013-07-20):
今天接到一块V星ms-7244 v1.0 /K9V V2.0主板 有复位(复位一亮就灭) 不跑玛 几大供电都有。 但发现CPU 上真U4400+ 电压是1.12V , 是不是不正常呢?
上假负栽 核心又有1.58V  , PG2.5V, VTT 0.9v ,VDDT 2.5V,复位1.8V 时钟为0.02v ,内存供电1.81V, 桥供电1.5V
PCI测试卡,时钟 1.68V 复位 3.8V
不上U 无复位。无CPU供电。
BIOS刷了好几个 都一样。。压桥没作用。请各位帮分析一下。

时钟芯片:ICS953201BFLFT

补充内容 (2013-7-21 11:58):
桥和时钟旁 有两个大一点的贴片电容,我上U量 都可以量出1。5V 和3。3V 。 BIOS芯片 只有一个脚电压为0。其他脚均有1。6或2。2或3。3V   有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3-7-29 20:52):
上真U4400+  CPU核心电压是1.12V ,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不正常呢?

补充内容 (2013-7-29 20:56):
花了1000多买了个模拟的示波器,量了BIOS的31脚有 33M的频率,
上假负载 测上面的时钟 有40-50M的频率 不知道对不对

补充内容 (2013-7-29 23:14):
但还是不跑码啊 点不亮 但还是不跑码啊 点不亮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我上AM3的 U CPU供电也是1.12V。。 故障一样!

不插BIOS,上U  故障也一样!

但不插不BIOS 时,复位灯 亮一下 灭后就不会亮了

补充内容 (2013-7-29 23:15):
但插上BIOS,复位灯 亮一下 灭后 过一会也闪一下。。只会闪一下。

我一片翔升N61S也是,开始网卡短路不触发,拆掉触发,所有供电正常,复位正常,就是跑码00,郁闷!!

网友:
查时钟芯片的供电,BIOS的片选脚

网友A:
AMD的时钟不能在假负载上测量。应在主板上找到两个小电容之后来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时钟供电 有些是 可以上 CPU假负载 测到的吧  AMD的 主板CPU时钟有些 可以在 CPU座旁边的耦合电容上 ...

有时钟芯片,查时钟芯片的供电

网友C:
时钟芯片的供电

网友:
到现在才知道多信号要测吗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的时钟供电 有些是 可以上 CPU假负载 测到的吧  AMD的 主板CPU时钟有些 可以在 CPU座旁边的耦合电容上 ...

兄弟灌水大法无人能及从铜牌到金牌不过须臾。特膜拜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芯片的供电 一般也 可以在旁边晶振两脚测到吧

晶振两脚是供电脚吗?瞎址蛋,

网友D:
复位有的话 总线打值(判断桥或U) CS#有波?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时钟不能在假负载上测量。应在主板上找到两个小电容之后来测。

两个小电容大概是在什么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芯片的供电

PCI 有时钟,电压1.6V 。是不是说明时钟芯片已经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有的话 总线打值(判断桥或U) CS#有波?

用AM2的CPU带灯测试座测试过,灯都亮,没发现有异常。说明座跟到桥是没有短和虚的吧,
还有 没示波器,量不了CS#

对了,我想买一个20M的没示波器 ,模拟的。够修电脑了没?

网友:
前几天入了一个100M的模拟示波器。 火了,不投资。无回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复位有的话 总线打值(判断桥或U) CS#有波?

总线打值 是不是打完各个总线 CS#是说BIOS 片选吗 PLC32的 方型BIOS 片选是第几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说错 了 时钟该芯片供电 也可以在旁边 电容上 也可以测定吧

边上的是滤波电容就能测出来,一般都是测边上电感上面,又或者是边上的0欧电阻上边的才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边上的是滤波电容就能测出来,一般都是测边上电感上面,又或者是边上的0欧电阻上边的才是供电。

时钟该芯片供电,我旁边大一点贴片电容 测试有3。3V

网友E:
引用 网友E:
边上的是滤波电容就能测出来,一般都是测边上电感上面,又或者是边上的0欧电阻上边的才是供电。

说明他的供电就是3.3V噶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明他的供电就是3.3V噶

但还是不跑码啊 点不亮 但还是不跑码啊 点不亮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我上AM3的 U CPU供电也是1.12V。。 故障一样!

不插BIOS,上U  故障也一样!

但不插不BIOS 时,复位灯 亮一下 灭后就不会亮了
但插上BIOS,复位灯 亮一下 灭后 过一会也闪一下。。只会一下。

网友:
今天接到一块V星ms-7244 v1.0 /K9V V2.0主板 有复位(复位一亮就灭) 不跑玛 几大供电都有。 但发现CPU 上真U4400+ 电压是1.12V , 是不是不正常呢?
上假负栽 核心又有1.58V  , PG2.5V, VTT 0.9v ,VDDT 2.5V,复位1.8V 时钟为0.02v ,内存供电1.81V, 桥供电1.5V
PCI测试卡,时钟 1.68V 复位 3.8V
不上U 无复位。无CPU供电。
BIOS刷了好几个 都一样。。压桥没作用。请各位帮分析一下。

时钟芯片:ICS953201BFLFT

补充内容 (2013-7-21 11:58):
桥和时钟旁 有两个大一点的贴片电容,我上U量 都可以量出1。5V 和3。3V 。 BIOS芯片 只有一个脚电压为0。其他脚均有1。6或2。2或3。3V   有问题吗?

补充内容 (2013-7-29 20:52):
上真U4400+  CPU核心电压是1.12V , 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不正常呢?

补充内容 (2013-7-29 20:56):
花了1000多买了个模拟的示波器,量了BIOS的31脚有 33M的频率,
上假负载 测上面的时钟 有40-50M的频率 不知道对不对

补充内容 (2013-7-29 23:14):
但还是不跑码啊 点不亮 但还是不跑码啊 点不亮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我上AM3的 U CPU供电也是1.12V。。 故障一样!

不插BIOS,上U  故障也一样!

但不插不BIOS 时,复位灯 亮一下 灭后就不会亮了

补充内容 (2013-7-29 23:15):
但插上BIOS,复位灯 亮一下 灭后 过一会也闪一下。。只会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