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SB36FG(大陆的就VPCSD型号) 一个电池开机问题.

楼主(2013-07-20):
一台sony VPCSB36FG (大陆的就VPCSD型号) 笔记本,如果把电池 外接电源都不接一段时间(例如一小时),重新装上电池(满电情况下)按开机键不能开机一点反应都没有,但只要外接电源插上一下再拔出,然后再按开机键就能开机了.在不拆出电池的情况下,下次按开机键是可以正常开机的.这个是机器问题,还是本来就这样?

情况简单点说就是把电池拆出后,再装上在不接外电的情况下不能开机.还有就是不装电池放一个晚上第二天机器时间就回到出厂时间这个应该内部电池没电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特呀

网友:
是的,所以我不知道是否属于正常现象

网友:
这究竟有问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