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声卡不显示了

楼主(2013-07-20):
  今天拿到一个东芝BLD的主板,本来是原现象是无声音的,换了个声卡不显示了,重新换了新的也是这样。求分析!!急!!

网友:
仔细查查是不是碰到别的元件了

网友:
都检查了元件都i没有少,现在都不跑马了,

网友:
估计是板子二次故障了,你试着把声卡不装看看,

网友:
看电流跑到多少?有没有搞到其他的地方?

网友:
谢谢指点,修好了!

网友:
GOD.终于修好了。

网友:
在论坛里怎么不说修哪里修好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