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程序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个情况 编程器型号为TL866CS

楼主(2013-07-20):
刷程序出现这个问题是什么个情况  编程器型号为TL866CS 求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芯片坏了,是不是刷到最后,快要跳到校验的时候出现的,我也是在用这个

网友:
  是不是在校验时出现的错误? 这问题确实挺烦人的,我也常遇到过。

网友B:
说明你们的编程器太搓了,换好一个号的编程器把,所谓工欲利其事,必先利其器,哥的580U扫尽大小BIOS块

网友C:
清理一下脚位,换个BIOS程序,程序不对换多少个芯片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你们的编程器太搓了,换好一个号的编程器把,所谓工欲利其事,必先利其器,哥的580U扫尽大小BIOS块

580U停产了。600P连 P24S08都刷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清理一下脚位,换个BIOS程序,程序不对换多少个芯片都一样

好的  我试试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坏了,是不是刷到最后,快要跳到校验的时候出现的,我也是在用这个

第一步载入程序一切默认第二步 芯片选择 第三步点击编程  就这三步骤就可以了 你的是不是这样操作的 !?

网友D:
买的编程器和你的一样,,
目前一次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的编程器和你的一样,,
目前一次没有

难道我买到假货了  悲哀呀 !!!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  就是块到校验的时候

换BIOS芯片

网友E:
对了 液晶程序可以用这个刷吗?  刷液晶程序  是刷mcu还是 存储器呢?  刷码片可以用这个刷嘛?谢谢给以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了 液晶程序可以用这个刷吗?  刷液晶程序  是刷mcu还是 存储器呢?  刷码片可以用这个刷嘛?谢谢给以指 ...

首先你应该说能不能刷液晶的驱动板,驱动板有很多方案,有的ROM程序放在芯片内部,有的是主控加ROM,一般都是25系列的,基本上都能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