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方正FG981-WA显示器开机亮一下就黑屏指示灯由蓝色变为待机黄色

楼主(2013-07-20):
如题  查电源12  5 V正常主板上 3.3V亦正常,电源 高压板都已加焊,还是不行 ,本人对液晶显示器修的不多,经验尚缺,特在此向高手求助,请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
看看电容有鼓包的没有啊

网友:
首先谢老兄指点,电容没鼓包,该机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开机亮一下黑屏后指示灯由蓝变为黄色,然后再按一下开机键指示灯就息掉了,还要再按一下指示灯才能变为蓝色这时屏幕亮一下又黑屏,而指示灯也变为黄色,如此反复,还请各位大师指点一二,再次万分感谢

网友:
接主机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