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有点长

楼主(2013-07-20):
内容如标题,新灯管比原来的长半公分把,怎样解决问题

网友:
套热缩管  把铁外壳剪一块    不过上外壳的时候容易折断

网友:
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没办法啊 短一点可以,这个道理你懂得

网友:
做维修  不备灯管  还修什么。。。。或者弄两根短的串联 不过连接处会有暗屏

网友(点评):
*脏话*,还能这样?

网友:
长不好弄.短还可以接线

网友:
还是换一样长的吧,长了屏框装不进的

网友:
只能短,不能用长的。。

网友:
这样子也能搞啊,串联处,用焊锡焊接吗,用热缩管套住后,会不会出现烧焦

网友:
长了就不好办了

网友:
长了就是套了管到时外壳一晃动 也有可能危及灯管,建议换短。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换22寸的灯管  发现长了一点  装不进去  到最后还是去买了带灯架的灯管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