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B方案的电源DS两端的电压慢慢下降

楼主(2013-07-20):
有5vsb,没输出,查两个开关管D与S间的电压,万用表读数定不住,不断下降

网友:
检查开关管的加速电容(4.7~10uF/50V)性能或者直接换新的。辅助电源的12V的滤波电解液检查一下看。再有,300V的滤波电解性能以及其平衡电阻性能?

网友:
检查二只开关管是否是好的

网友A:
这个电源用的是D304X开关管,有一个击穿,我换了两个13009上去,检查两个13009正常,有师傅说查加速电容,加速电容是不是开关管旁边的两个10uf20v小电解啊,可跑线路这两个电容的正极是连开关管s极的啊,开关管的b极连一个电阻,电阻的后端连这个10uf20v的负极,电容表查电容没问题

网友:
主开关管击穿,要查与其相连的各个电阻,EE16,TL494的8和11脚相连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用的是D304X开关管,有一个击穿,我换了两个13009上去,检查两个13009正常,有师傅说查加速 ...

从B极跑线路,接一个1欧,39欧电阻,一只4148二极管,电容跨接在二极管两端吧,要注意这些元器件,如果坏了一样启不动!

网友:
谢谢雪山無影师傅,按你的思路,我找到b连的1.5欧电阻有一个开路,换上电压还是稳不住,查IC驱动输出脚,一个2.2,一个1.5伏,跑线确定S8050坏了,查了查引脚定义是e、b、c,翻了好多废电源,也没找到S8050,最多的是C945,用不上。手头还找到C2222A  C2655不知道用不用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