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帮看看希捷硬盘板子是否可以互换

楼主(2013-07-20):
一般看板子能否互换是看什么地方?
坏电路板:
条码:100473089 p c904dzjn

刻在电路板子上的号码有:
30-11
topsearch
ts-m-8v01c sg
04v-0

100470387 rev b

好的电路板:
条码:100439890 e 7816mckm
刻在电路板子上的号码有:
dynamic ksm0-v0
e150630 94v-0
100428473 revc

网友:
什么品牌硬盘?

网友A:
看板上的条码就知道 是希捷盘
两个板的条码不一样,一个是 100470387 rev b另个是 100428473 revc

一般是不能互换的,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可以试试看。

网友:
版号不一样一般都不能互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板上的条码就知道 是希捷盘
两个板的条码不一样,一个是 100470387 rev b另个是 100428473 revc

多谢罗工,试试也无妨,死马当活马医,另外咨询一下,现在修复硬盘坏道,可以将坏道写入P 表或者G表的软件有哪些,淘宝上的pc3000能不能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罗工,试试也无妨,死马当活马医,另外咨询一下,现在修复硬盘坏道,可以将坏道写入P 表或者G表的软件 ...

修坏道,要看是修什么盘,PC3000只支持部分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