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报E0 和A1

楼主(2013-07-20):
一块映泰PT43EXE 主板,不显示。插一内存,报E0 . 换另一内存,报A1. 内存都是好的 内存各供电都是好的
求助
不显示

网友:
结下来就是刷bios,标准程序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你测量一下数据线有没有电压

网友:
每个都测 ? 还是测量几个 就行

网友:
恩恩 内存有麻多麻多的供电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