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 黑潮ba120 主板显卡槽无复位

楼主(2013-07-20):
如题 主板显卡槽无复位 时钟电压也不对 主板跑马如下 F5 F2 等等 C1 C3  然后就档在了25 不动了 主板上的东西都换过了,bios刷了 本人刚修主板 半年 没修过这个 请问怎么修??

网友:
内存换过没有?

网友:
不懂,等回复!

网友:
大哥 我都说 主板上的东西都换过了 没人会修档显卡的。。。。??

网友:
1.AMI BIOS25代表:完成中断矢量初始准备,将为旋转式继续开始读出8042的输入/输出端口,查主板中8042芯片及外围。2.Award BIOS25代表:测试除头一个64K之后的所有存储器。查内存。3.Phoenix BIOS和Tandy 3000 BIOS25代表:装入中断矢量正在运行或失灵,查主板的内存控制电路及其内存槽和内存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