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919SW+按驱动板改按键阻值!

楼主(2013-07-20):
一台AOC919SW+显示器,开不了机,发现电源板电压正常,断定是驱动板故障,重写程序无效,于是决定换个驱动板,原驱动板板号是715G2681-1-4,一样的太贵,于是买了一块715G2498-4-K,卖家说可以用,拿到手装上后发现是可以用,但是MENU键和V+键不起作用,别的按键和指示灯都正常,这两个按键是通过电阻分压的,原来的电阻阻值是302,应该是3K的,于是接上个可调电阻来试,试过800欧时发现菜单键有反应了,于是找了两个820欧的电阻焊上,一切正常,以后如果有遇到类似问题的可以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