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1M 仁宝LA-3781P无待机让我对维修失去了信心了。

楼主(2013-07-20):
单位机器,来过来不通电,拆机测量PL3和PL5,无3VALWP和5VALWP,测量待机芯片MAX8734A引脚无短路,PL3和PL5组织150正常,就是不出3V5V,从料板找了个MAV8734A换掉,故障依旧,换了3V5V上下管故障依旧,烧鸡,南桥有点烫,换了南桥,故障依旧,IO的KB926QF-B1换了,故障依旧,  bios刷了两个依旧, 一直就锁定了待机IC  MAX8734A又找了个故障还是不出3V5V,断开PJ5两头都无电压,断开PJ7一头只有0.45V一头是OV, 测量了所以原件无发现短路, 2脚0V      3脚 0.24V     4脚 0.24V     5脚1.4V   6脚9.9V    7脚0V    8脚1.9V
   9脚0V   10脚0V      11脚1.4V   12脚0V       13脚  5V     14脚 4.73V    15脚0V    16脚0V    17脚5V  18脚5V     19脚5V      20脚14.73V    21脚0V      22脚0V     23脚0V     24接5V     25脚3.3V       26脚0V    27脚0V   28脚4.72V    是不是待机IC有问题啊,换了两个还是一样啊 ,  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各位专家来给点意见啊,

                   其实这个已经好了,是可调电源坏了,把我弄的是一个没话说啊,

网友:
虽然我不懂,但维修切记不要急,慢慢想哈。。。。

网友:
很明显的故障 三角四角ON3  ON5都没有 肯定3V 5V不出来 先去跟着图纸走 看看为什么那么低 正常要高电平的 如果实在找不到断开ON3 ON5直接飞线高电平 切记是实在找不出来的情况下在飞线 这个ON3 ON5是待机就是高电平 一般是保护芯片拉低或者上拉电阻问题

网友:
联想仁宝的主板遇到很多主板漏电致使 3V 5v 出不来  ,有的主板是受潮了 ,有的主板是3V 5V 的电容漏电出不来!

网友:
线性电压出来了·芯片基本OK·重点查看·ON3=5线路·

网友:
插原装电源就出待机了能开机。插我的可调电源死都不出待机3V5V 我晕了, 搞的我搞了这么久是我的可调电源坏了。

网友:
开启信号都没有,查开启信号呀

网友:
晕  开启信号都没有  就动南桥和芯片  还好没有造成2次故障  不然这个板子就被你搞死了

网友:
个人感觉芯片的一些工作条件都没有满足,还是先查一查芯片的工作条为什么没满足!

网友:
20脚V+ 14V显然保护了,先确认下B+不足的原因再说。

网友:
ON 信号都不对头

网友:
估计是后级有短吧,公共点14V保护了吧。。。

网友:
测公共点电压,没有19v的话,一个一个断电感,直到正常,如果断完了还不是19v,肯定隔离保护那边出问题了

网友:
你好,短路保护是没有14V电压输出的。切记。

网友A:
1,对LZ的发帖无语,自己也说了3V5V对地阻值正常还去烧鸡?我只能说这样的维修思路修板只能越修故障越大,2,对回复的给位说一句无语LZ都说了是他可调电源坏了导致的,各位还在分析的津津有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对LZ的发帖无语,自己也说了3V5V对地阻值正常还去烧鸡?我只能说这样的维修思路修板只能越修故障越大,2, ...

同意楼主,估计这个机器原来没有问题,是楼主的可调电源好了。

网友:
楼主说是自己的可调电源坏了,那客户的适配是不是也坏了,如果没坏,客户拿过来干嘛,吃饱了撑着没事干哪,换原装电源以后有待机了,那机器是不是好的,如果客户的适配器没坏,那他为什么拿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上拉电阻 是 连接 芯片 REF端 吧

恩 一般是连接基准或者直接保护隔离拿来的电串联分压

网友:
可调电源坏了。。。哎,不过有的机子待机时。电感本来就没电

网友:
仁宝的还有待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