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洋PLC-XU350C投影机怎么啦

楼主(2013-07-20):
诸位,请讨论下,困扰我好久的三洋PLC-XU350C投影机,开机灯泡一亮即灭,那里的问题?谢谢此三洋PLC-XU350C机插电后,电源POWER灯亮,一会儿,不动按键,自动转为WARNING灯亮,此时也开不了机了。请问正常吗?这不是待机状态吧,如在没转为WARNING灯亮前,按POWER键,还可开机,就是灯泡亮3秒即灭。故障何在?请能给分析下原因,谢谢

网友:
三洋PLC-XU350C投影机,此机灯仓上面有块小板据说它用来做灯泡计时的,板上有块PLC16F688单片机,是否需把灯泡计时清零了,如何清零呀,请诸位帮助分析下,解决清零,谢谢

网友:
更正下,是单片机PIC16F688错打成LC16F688了

网友(2015-12-16):
这个机型到底怎么清零啊,有知道的吗?

网友:
知道如何清零的请详细介绍一下关于 三洋PLC-XU350C 的清零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