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 M2GT3-P CPU供电问题

楼主(2013-07-20):
一块斯巴达克 M2GT3-P 主板 不跑码  测量没有CPU供电   电源管理芯片有BD-8H 也就是RT9605B +RT8800 测芯片的各供电都基本正常 就是不出CPU供电  . 最测到RT8800的四脚 DVD这个脚没有供电  ,这个脚 在电源没有通电时候对地阻100多  电源通电  在测在这脚直接短路了    看到相连的MOS管  测MOS管G级5V D级连到DVD脚上 S级接地   把MOS管取了   上电测DVD脚 有电压1.多V  CPU有供电1.5V  有点高   主板不跑码    换个MOS管上去通电D级还是短路  请问这个DVD 脚上在多少V才正常呢

网友:
4脚DVD 正常应该是4.几V 你查下那2个分压电阻有没有变阻值

网友:
0.8V以上吧。

网友:
我在好的板子上测过,这个4脚的电压值是1.74V.

网友:
这个主板好像有颗F72830SG的芯片,检测一下。

网友:
没有见过此板!

网友:
dvd这个脚1点几伏是正常的,断电测阻值100多是正常的,大哥,基础知识你知道吗?通电你测阻值,你量那个地方都是通的,阻值不能上电测量的,cpu电压出来的1.5v,稍微有点高,你看一下vid组合,再查一下管理芯片pdf看电压是否吻合,不吻合的话更好管理芯片

网友:
谢谢  我在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