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U P5G41T-M LX V2

楼主(2013-07-20):
此主板反复跑00 d0 96 98代码,后查了好多资料,有说刷BIOS的,换内存的,CPU虚焊的,都不对,还是有为老兄说的对,BIOS芯片旁边的822排阻爱坏,各位兄弟注意了。
刷BIOS

网友:
当时初步判断也是排阻问题,等板子返修回来后,果不其然,就是这个问题。
同意楼主:
5.0
lajidong
同意楼主:
按照你说的我也修好了一块。我这块是跑98、9b就不动了,没有反复跑